一天不开胡 黑了黑了 来2个客户 为人民服务

楼主(2012-04-25):
黑了黑了 来2个客户  一个 开机没任何反应   不通电  。一个 开机几分钟花屏  ,都回家抱机器去了
等待开工

2个没转1分钱   这生意没法做了。还是俺不会做生意。
他说不通电你的那个哪来我已测试 正常 。我测试了一下他的电源线正常 。没法收钱 ,客户也没说给。
另一个 那主机过来了在我这测试正常不花了。。以为是显示器的问题 回家报显示器过来测试  也没问题。 测试他的
VGA线正常  ,就这样好了也没收钱  。。
高手遇见这种情况是咋做的 ,。不会和我一样吧。

我在这为人民服务   哈哈

楼主不要那么老实嘛 客户知道有没问题 放1天 让第2天来拿 就好收钱了撒
我也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一般是叫别人放在这里测试一下。不稳定的问题比较难修、
实在不行,机器拿来动手前说好,收检测费。多少你自己看着定。

网友:
如果是我们也是不收钱的

网友:
要收点服务费,做这行的必须要的

网友:
呵呵呵,常有的事,所以不能当场给他试,,前两天,有个从100多里地送来的服务器,不认U盘,判断是系统的问题,让他自己做,非得让我给他那个别的盘做做试试,给他试完了,拍拍屁股走了,,好几次这种事了,所以一再提醒自己先报价先报价,,还是忘

网友:
我才不管他。。试一试都要5块。。。。

网友:
遇到这种事有两种方法:一就是像楼主那样实打实的为人民服务;二就是事先在没动手之前就要说明白:你们的机器不是说有问题吗?首先我可以帮你测试下,但是你要出一点检测费,还有就是你的机器在家有问题,可能到我这儿就没有问题了,为了不让您来回跑路,建议你放在我这里帮你测试上一两天的时间(前提是在你给客户简单测了之后才能这样做)只要客户能同意,虽后的都好,这样也比较合情合理!!

MSI

网友:
支持你的!!!!

有道理 这样处理的话谁都可以接受得了 象征性的收点手续费 如果在动手前说明了他不同意 这个生意不做也罢 毕竟做生意和为人民服务是两码事

网友:
一定话说在前面!

网友:
我的做法是:像这样简单的问题,做个顺水人情,叫他多关照生意,下次他还会找你修东西的。下次如果问题复杂,你就连本带利多收点。
不然五块十块你都收他,并且他看得清清楚楚,必然没有回头客。

放长线钓大鱼

网友:
是的,没法收钱,但下次肯定有生意! 这么简单的问题,收钱,下次真的没有生意!

网友:
流下来烤Ji啊,怎么让走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店里也经常出现
不过这样的客户,回头率是比较高的,O(∩_∩)O~

网友:
你咱那么傻嘛? 你先问情况 如果开不了机器 ,不接显示器插上诊断卡试一试, 看能跑过的话或者C开头的 这个时候你心里有数了啥, 接下来你就把机器撤成大大块块的爱着清理 最后收钱搞定,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这样别人也会活清活理给钱的,以前开店也会和楼主一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7799-1-1.html

MSI

网友:
想赚钱就不能太老实啊。。。

网友:
软件很烦人的。。

网友:
常有的事情了

网友:
在测试时要先报价,我们这里是最低消费是20元起,否则他自己搞

网友:
让他拿走就行了,做咱们这行的,就是靠回头客嘛

网友:
可能我这回头客多就是这个原因 。在大城市都是平水相逢   怎吗宰都行 ,我是在乡镇 都是老农民,
来2次都比较熟了  不好意思收。我这回头客有80%个人感觉 ,可能还要高。应该就是这样的原因。

和客户类型很有关系的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一定要收检测费的。

网友:
这种真没法收钱 你不试不知道故障 一试好的  都遇到过这事情,实际上回头不回头都不好说,听天由命吧

网友:
下次在来不就性了吗 ,人情社会就这样

网友:
偶尔为人民服务也是不错。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为人民服务的,也有的客户比较好,会说收点意思意思!哈哈!!

网友:
好人还是不能做。

网友A:
LZ遇到的境况我基本每天都遇到。我的店开在一条小街上,周围都是老居民旧电脑居多,一般情况都是内存接触不良引起的不开机,来修理都是很少给钱的,一般都是一颗烟了事。刚开始也没往心里去,都是不远的人。谁知道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甚,他们机器配件坏了就去其他地方换比如科技市场什么的,接触不良就来我这里免费修,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善被人欺。后来一怒直接在墙上打印一张纸“检测维修费10元”愿修不修,反正这些小气的人也不会成为你的客户,都是抱着占便宜的心理来的。还有就是有很多电脑不开机来咨询的,什么都问过了也没见他来修机器,在他们眼里这些小店都是3流的,科技市场才是正规的地方,宁愿在科技市场被宰,也不会到你这种小地方来换配件。还有更甚者你给他诊断出来问题了他去科技市场买配件,让你免费帮他安装更换,明欺负人嘛,嘴上还说都是邻居帮帮忙啊什么的,帮你大爷啊,我又不认识你,管你是哪的邻居,。
所以说有很多情况都是视人而定的,如果是老客户来这里免费除尘维护什么的都无所谓,很多一毛不拔多次想占便宜的人直接轰走,老子没时间陪你耗。对于注定不是你客户的人没必要笑脸相迎。
说多了情绪有点激动让大家见笑了,同行们谁有好的主意也支支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遇到的境况我基本每天都遇到。我的店开在一条小街上,周围都是老居民旧电脑居多,一般情况都是内存接触不 ...

你的情况和我的一样 不过我这没你那哪吗严重。
记得有一次 还是亲戚的邻居还很近的。以前机器有什么小毛病   都是叫我去他家修 从没收过钱。
都是内存松 什么的 。去他家最少也有个6次左右吧。有一次他的电脑坏了 这次主板坏了。给我拿过来
我换主板我收他400也不知道是350  忘了  他嫌贵。没换到别人那换了一个 可能比我这里便宜点。
他都没想想  我没次去他家修电脑 都没收过钱 每次收它20元都100多里。 从哪以后特也没脸在找给他修电脑了
以前随叫随到好像我是他的奴隶一样。  以后在找我 我会去吗  。我相信他还会找我的。因为我在这里维修时最好的。还有2家主要卖 板卡级维修多少怪一点的毛病都整不了

网友C:
像这种问题。 我不会收钱。 这种客人。 以后还会来。 下次修电脑时一次性连本带利收。

  修电脑。 不是一次。两次。  电脑问题多。 以后这生意还会有的。

范兄 眼光看远点 下次回来的时候 他就没那么高警惕了 什么毛病还不是你说了算

网友:
不收钱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问题。 我不会收钱。 这种客人。 以后还会来。 下次修电脑时一次性连本带利收。

  修电脑。 不是 ...

我不同意,谁家的电脑老坏?

谁家的电脑只坏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同意,谁家的电脑老坏?

人家的电脑一年内存才松一两次你都不收钱 那你还做个屁呀 哪有老怀电脑的呀 要是有的话人家早换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的电脑一年内存才松一两次你都不收钱 那你还做个屁呀 哪有老怀电脑的呀 要是有的话人家早换一台了

说的太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情况和我的一样 不过我这没你那哪吗严重。
记得有一次 还是亲戚的邻居还很近的。以前机器有什么小 ...

很多事不能迁就,让别人用贯了他就会觉得不给钱就是合情合理的,以后再修理问他要钱他就会觉得你是在黑他,以前免费帮他的都忘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当初就直接要钱,不能惯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遇到的境况我基本每天都遇到。我的店开在一条小街上,周围都是老居民旧电脑居多,一般情况都是内存接触不 ...

这种多次维修不找你换东西的,就来狠点的,直接把他的主板南桥搞挂,做小区生意的人员比较固定,该杀的还是要杀,要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还好理解,老一辈比较节俭,对一些年轻小气的就直接杀

好主意,再碰到就这样试试,反正是开不了机的。老实人就是吃亏,小生意也是生意啊,也要养家糊口的,既然他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

网友:
收费是当然的,这是技术服务费,如果没有技术员的确定,客户也不知道是否有问题,有付出就要有收获,但前提是要看你怎么去沟通了,怎么去让客户心肝情愿的给这个费用,路过

网友:
为什么你要让他知道是内存松了,擦内存的事少做,要做也不要当面做,现在很多人开不了机就自己去擦内存,擦完又安装不到位,太多了,还有装反烧主板的,当面擦内存收他5块人家还会说“这样就要5块”,所以不赚钱的时候要想原因,人家看你那么两下搞定当然以为是小事是免费的,所以有时候要把问题复杂化一下。一次一个客户抱来机子说,打电话问过联想说是小问题,我一看说是系统问题,人家直接就把机子报回家自己装了,从此以后我很少说是系统了,只说修好30

平常脑子里多记点术语 那就是钱哟 哈哈 有个客户抱个dell的机器 本来装个系统 最多50 奶奶的 dell 售后一步一步教他们恢复 结果桌面上有文件 对于不信任我的客户嘎嘎 直接说成恢复数据

网友:
做个顺水人情吧  送给他了。  无所谓  不缺那钱    缺的是客户

网友:
-  -先记住他 下次来硬盘没坏也说坏了··这个我们经常搞的  要不去什么地方有那么多东西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