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I显卡 刷PCI-E显卡

楼主(2012-04-25):
用PCI显卡 刷PCI-E显卡  输入NVFLASH -4 -5 -5 ***.ROM 他默认刷哪个显卡 不会两个都给刷了吧 高手指教一下哦 有点怕 如果要刷PCI-E的 还需要加什么命令吗???

网友:
打错了  NVFLASH -4 -5 -6 ***.ROM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27803&extra=

网友:
那要看你是怎么高置的,不同的设置不同的刷法吧;一般情况不会刷到别的上面的,根据设置而定吧!

芯捷电脑 -10 总看到你模拟两可的说法,还不如不说!

网友:
楼上二人可真有意思,这个命令就是用来刷NV的卡的,就是想刷进PCI的卡,那也要看有没有可能性啊,还要怎么个设置?敢问怎么样设置会刷进PCI卡?

网友:
呵呵,PCI都是比较老的古董卡,不会刷进去的。。。

网友:
PCI显卡也可以刷,不过要拆BIOS用编程器来刷,你那个NVFLASH是认不出来PCI卡的,放心刷吧。

网友:
对的,PCI显卡的BIOS基本上都不是能在卡上直接刷的,必须拆上来用编程器。

网友:
怕是不行哦!取下来耍也一样撒!

网友(2012-05-25):
我买到一块新的PCI显卡,还带DVI口的,ATI卡,不知道刷PCI-E 的A卡时,会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带PCIE刷的话,还是搞个越久的越好吧,反正刷显卡只要能显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用S3等非NV或ATI出的PCI卡,就不会有你这个烦恼了,一刷就直接刷到PCIE卡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