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没CPU 电压!

楼主(2012-04-25):
我有一个HP 6910P的机器开机无显,拆机测量主板全板除CPU没供电以外其他供电一切正常,查看图纸,CPU供电芯片ISL6260工作条件一切正常,就是始终不出CPU电压,ISL6260换过也一样,测量其它外围电路都正常!不上CPU有1.5V电压,PG正常,可一上CPU就没有一点电压了,请教高手。。。。。

网友(点评):
是AMD的CPU吗

网友:
干CPU座子

网友:
cpu是不是好的啊  换过没有额

网友:
CPU坏的吧    换CPU试试

网友:
换个cpu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你再换个芯片试下,我以前也遇到过,换多几个就好了

网友:
CPU或者CPU座连短路了!!

网友:
我换了几个CPU都是一样!

网友:
芯片ISL6260我也换了2颗全新的试了也一样!电容、场管也换了试了也一样!郁闷!

网友:
你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不。会不会量错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