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有时候指示灯闪烁,掉电,有时候能进系统,求解??

楼主(2012-04-25):
开机有时候指示灯闪烁,掉电,有时候能进系统,到底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那里的电容不行,没示波器修不了,

网友:
系统供电不稳

网友:
拆了,得重装;

网友:
开机掉电 检查没组供电吧

网友:
dell 的机器么,有时候自检不过也会掉电的

网友:
你掉电电流是多少  你在掉电的时候测测各组电压  是否那组低了或者没有什么的

网友:
期待中,楼主修好了可要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