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档LOGO

楼主(2012-04-25):
华硕机 换了块主板,放硬盘就档LOGO 不放就好 可以进PE什么的

网友(点评):
是BIOS和时钟问题吧。你可以去试一下。

网友:
是BIOS和时钟问题吧。你可以去试一下

网友:
主机还是本本啊?

网友:
是没设置好吧?

网友:
是本本啦,不是台式机

网友:
我的经验当中硬盘本身的问题多谢,要不就是南桥,或者硬盘接口这块

网友(2013-03-20):
求解我的也档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