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改一体板

楼主(2012-04-25):
今曰接了一个17寸正屏故障为开机2分钟黑屏后指示灯闪乐.拆机一看是电源.高压.驱动为一体的板..于是先测灯管正常.电压正常.外接灯管黑屏时间长了5分钟等于有7分钟时间是正常.真头痛.去高压保护一样黑屏.想来想去先换灯管看看.阿一样黑屏.后来才检测到高压线包偷步行电压时有时无.于是决定改高圧板.但14.89v电压接不了高压板.在14.89v电压加一个电阻刚好12.36v电压接上高压坂电源线.CNO.oFF.线.开机切正常.现在用了一天没有黑屏.真开心第一次改高压就成功

网友(点评):
注意一下错别字吧!

网友(点评):
楼主用的是便宜货吧,现在的高压板12-25V都能用

网友:
一般的高压板,你直接用15伏是没有问题的,不用加那个电阻

网友:
15V灯一闪就黑屏我试了.

网友:
你加了多大的电阻

网友:
我也想知识道加多大的电阻////LZ

网友:
祝贺你,不过这没什么难的

网友:
你这样高不好要返修的  。你不用加电阻,直接买宽电源的高压条 。

网友:
电阻抗不住吧,要返修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