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4101g内外屏不显

楼主(2012-04-25):
方正S4101G开机电流上到1.25左右。内外屏不显。键盘大小写切换灯能亮。显卡也换了还是不好

网友:
显卡做好了没有啊额   不行看哈显存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加焊过显存。也刷过BIOS

网友:
外接显了吗?确认是否暗屏!

网友:
首先得确认屏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没有问题,那你就得查图纸了(前提是屏没问题、显卡没问题、整机复位正常)

网友:
没有过显卡呢!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修好了,结果是显卡复位不正常,断线了

网友:
先换块屏试试,在测测屏上的电压,你说电流跑1.25V上下有没有跳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