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停在LOGO处不动

楼主(2012-04-25):
昨天收到两块主板,一块是FOXCONN 560A 的。可以开机但停在FOXCONN LOGO处就不动,接上键盘按TAB键,看到是停留在读内存大小处就不动了。
另一块是盈通的G41V V1.1板的,也是能开机停在LOGO处不动了,按TAB键,也是停留在内存大小2G就不动。

两块板都刷过最新和最原始的BOIOS了,但还是一样的现象。也换IO,PS2电路也查过了,1 3
5脚也有电压。现在不知点下手了。请教遇到解决这现象的兄弟,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

网友(点评):
第一块先干桥,第二块拆外围的网卡声卡等,个人经验

网友:
有干过桥吗?

网友:
我估计是桥的事情

网友:
没有做过桥,台式主板如果不是很肯定桥的问题都不换桥了。

网友:
拆网卡,声卡,com芯片看看

网友:
同意,重点是网卡.先拆它.

网友:
桥  BGA 试下

网友:
内存换下试试看看

网友:
有没可能是BIOS?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死机了哦!外设是否正常?如果外设正常,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网卡加南桥

网友:
换显卡看看,显卡问题也会有这样的现象的

网友:
今天有个凄惨红也是档 LOGO,明天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把硬盘,和显卡都取了。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

网友:
把内存 还桥干下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换内存就好了的.不过楼主这个我建议换来试试.有些板子要认内存很奇怪.试试吧如果不行就没办法了菜鸟还在学习中

内存会引起这样的问题的,换内存不行还有一个办法的,。。。换板。。

网友:
硬盘内存!先简单后复杂的排除法!不要动不动干IO哦!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啊

网友:
每样都看看,做这行的就是这样。

网友:
碰到的这种情况多是带硬盘引起的,如果不带硬盘就不知道了,新手学习中。

网友:
硬盘都没有接上。如果是硬盘问题,是停在检测硬盘那步停住。现在是停在刚刚检完内存处。

网友:
这个不是桥就是BIOS  换个BIOS芯片在试下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清下CMOS看下了。

网友:
把网卡,声卡芯片拆了试试。不行最后加焊一个南桥桥。

网友:
硬盘,内存,PS2,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