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达时序,今天图画的有些乱,我来给大家整理一下吧.

楼主(2012-04-25):
来高级班2天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
懊恼啊,想办法弄出些问题才行,
ocp那种随便百度一下,就一大把的电路,我们就别一遍一遍的分析了,
今天上课图画的有些乱,我花掉一些时间,给同学们整理了一下,
因为从饼哥那里被毕业过来,画图还残留着台式主板的味道.
我画图喜欢把图分为a b 2个部分, a一般为待机触发,  b为信号时序部分
这是b部分,图中省略的 缓存器 延时 什么的, 意思反正是一样的
注:部分信号高低电平 可能是错的,部分电压状态可能是错的, 意思着看吧,太傻瓜了也不好.对吧,

好吧,开始简单肤浅的讲解一下,~~:
各个电压pg信号 逻辑一下 分别发出pwr_good_kbc ,和 pwr_good3

pwr_good_kbc发出至ec, 后ec发出pm_pwrok 分两路,一路至sb,一路至nb,分别都是到南北桥的 cl_pwrok 和pwrok
pwrok为南桥发出复位2个pg其中一个,
cl_pwrok 为南北桥控制总线clink好信号,(这里名字因该是写错了,反正这是用于AMT就对了)

pwr_good_3 用于开启cpu_core,
cpu核心电压开启以后, cpu,pwm芯片发出 vr_pwrgd_ck505,此信号一路去时钟芯片, 另一路经转换为sb_3s_vrmpwrgd至sb,

此时, 南桥得到,pwrok,vrmpwrgd,时钟,供电均正常,发出h_pwrgd至cpu, 和发出plt_rst#至北桥

北桥在得到  供电 时钟 pwrok pltrst 后发出h_cpurst#

当cpu得到 cpurst和cpupwr 时序部分就完成了,

init ads#什么的都是后话,都是铁板,

好了信号部分看完了,来看一下 待机触发部分,
首先,待机部分 最终满足条件是rsmrst,
他的前提条件是, 南桥要有待机,
sb和ec 都要有 供电 时钟 复位
(图里sb_rtc和ec_rtc不是很严谨,严谨些要把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画出来,反正重要知道这3条件是必须的就行.)

这张图纸 因为是ec自带程序 所以在sb_rtc,ec_rtc,3/5sb待机供电,满足以后 发出rsmrst 与51120相连但还是由ec控制

触发部分:
这个图纸的触发比较简单 按下开关,开启信号直接到 南桥, 后有南桥发出 slp_4#, slp_3#开启供电,
这里我们会看到 pwrbtn,和slp_s3#都有去到ec,其作用是 作为一个时序顺序的检测,

slp_s4#开启:1.8v内存住供电 0.9s内存负载供电,
slp_s3#开启:vgfx_core: 显卡核心供电,这张图是集显,但是还是有单独的pwm供电,
                 +1.25s amt 南北桥总线供电
            1.5s 桥供电
            m_vref (没有+号),  内存基准电压
            vccp 1.05v  前段总线供电,

花了2个小时整理一下, 同学们将就着看看吧,
改天我弄出点问题,你们要帮我解决呀, 生活问题除外哈~~

网友A:
天哪,这么简单居然还画图。。。随便上过课的同学都能倒背如流。。。

网友:
很好不错。补充一下。PWRBTN是PWR_SWIN#_3其中一路通过Q504转换PWR_SWIN2#_3到ec KBC1070,另一路PWR_SWIN#_3通知EC开机触发。满足时序的顺序、

网友:
楼上的说得那么简单!你应该是一进去就按顺序讲得到可偶们一进去就直接从英业达开讲啦!唉!

网友:
楼上的说得那么简单!你应该是一进去就按顺序讲得!可偶们一进去就直接从英业达开讲啦!唉!

网友:
PWR_SWIN2#_3 到南桥 他才是触发信号,  PWR_SWIN#_3是到ec,但这里ec不参与触发,只是作为时序顺序检测, 你查查看对吗

网友:
偶觉得:不是你画的不好,而是还不如喜哥在课堂上画的草图呢!一个图形,你再给它来个画龙点睛,感觉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网友:
没错 倒背如流 正着背就不会了

网友:
ocp那种随便百度一下,就一大把的电路,我们就别一遍一遍的分析了,.........

那种一大把电路的,双喜老师还用得着花那么时间讲吗??

网友:
不是很懂啊~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我觉得画图还是有助于思路整理的,对于平台的整体把握是有好处的

网友:
   各品牌代工供应商的 电路上电时序 ,都大同小异, 主要是在具体实际问题上怎么运用, 怎么解决遇到的问题, 如 ;不加电, 掉电 这些 故障, 是缺电压,信号有问题,还是欠压  过压 之类的。。。。
    这些时序大家都学过了,但不代表就一定学会了 ·······。。。
    你, 赞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哪,这么简单居然还画图。。。随便上过课的同学都能倒背如流。。。

充电电路给我讲下。

网友(2012-05-25):
呵呵,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正好

网友:
看什么都一样,出发的时序停课的时候讲的好多

网友:
时序还真是要倒背如流才行啊!

除了IBM 、广达、华硕,还有哪些经典的时序啊?

网友:
不错 刚好今天修到一个板要用到

网友:
不是很懂,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2020-02-02):
不错,楼主要是再多整理整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