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坏道盘,如何整片的屏蔽 05失败

楼主(2012-04-25):
坏道位置在硬盘前5%以内,从零扇区开始,大量,几十个坏道隔几百扇区又几十个坏道 交替的,用mhdd测的。
用diskgen分区,前10%空着,从第10%开始分区设置主扇区起始位置(用mhdd测10%--40%无任何坏道,先发帖发完去继续)。
这是现在用hd tune 测得情况
05 重映射扇区计数 ----------------失败,哪里不对呢

网友:
沙发
有没有什么软件能设置:磁头不经过前面10%的扇区呢

网友:
mhdd有个隐藏指令,可是从最后开始,等下去试试

网友:
我觉得 硬盘  最容易出现重映射扇区的问题, 前不久,一个WD500aakx的硬盘  MHDD测试没有问题,但是挂从盘系统里面检测 给你的图像是,  我影藏了5%后 做的系统  可以用,但不知能用多久,还有谁能处理这种问题硬盘

网友:
先低格一下哈,再用MHDD检测下。

网友:
PC 3000 高手说要做G 转P 自校准

网友:
用PC3000写入缺陷表

网友:
一般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现在那块盘爆了,进不去了,挂从盘系统都进不去,不能读取

网友:
我也为这问题烦恼不已,我有个硬盘,坏道在7%处,我把前10%划了个分区,不使用,也没格式化,不知道这样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
smart出错,硬盘就快挂了。隐藏一下撑着用。mhdd可以修复小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