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独立 不跑码 南桥发热 求解中 大家进来讨论下呀

楼主(2012-04-25):
IBM T61 独立 不跑码 南桥发热,比同款机热得多,,,这个是应该是小了那组电压吧,要查那组电压呢,,那位师傅提示下,,修过这种问题也可以说不,,没有碰到过的也可以进来讨论下

网友:
如果是以前的板子应该算是正常,现在的板子应该不太可能出现这种问题,除非桥坏了。
南北桥如果分开的话,估计是有可能哪个条件没过来,最好把该量测的都量测好

网友:
你自己测测呗  电流是多少呀     。

网友:
如果说复位正常,只是不跑马;那就查ADS信号吧;还有就是可以先把南桥换了再说吧

网友:
建议楼主按时序慢慢修,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来,先别怀疑桥坏

网友A:
量了USB 二三脚,,有个USB二三脚夫 只有98欧,,有个USB是490欧
是不是南桥坏了呀

网友:
测USB数据线,,二三脚,有个USB二三脚是98欧,有个USB二三脚, 490欧,,是不是南桥坏了呀

网友:
测USB数据线,,二三脚,有个USB二三脚是98欧,有个USB二三脚, 490欧,,是不是南桥坏了呀,
这个南桥打黑胶了,,有点风险想确认下,

网友:
南桥。USB对地都不一样

网友:
测USB数据线,,二三脚,有个USB二三脚是98欧,有个USB二三脚, 490欧

网友(点评):
应该是南桥挂了 阻值偏低

网友:
检查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来

网友:
在USB上可以量出南桥好坏

网友:
挂了   这样低 很明显的 有些南桥挂了 usb不能用 还能正常进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了USB 二三脚,,有个USB二三脚夫 只有98欧,,有个USB是490欧
是不是南桥坏了呀

肯定是南桥坏了啊,u口数据线阻值都不对了。换南桥吧

小心哦,黑胶的哦。

网友:
桥挂了,阻值都不一样

网友:
吧北桥用锡箔只纸包好等完全化了再取不会掉点的

网友:
南桥是不是HBM的哇~
是的话HBM本来就有点烫手的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