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蓝屏

楼主(2012-04-25):
系统坏了,怎么办

网友:
你不是不会装系统吧?有还原的话要不你先还原一下系统

网友:
起码说一下什么代码吧

网友:
系统坏了 装系统呀

网友:
你把机器拿过来,我给你装了!!

网友:
还有不会装系统的?
看来得多努力学习啊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做系统,蓝屏的话,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修电脑网上问问题没意义

网友:
重做嘛,现在都是 GHOST 版的,又好又快。

网友:
百度一下  如何重装系统

以前我的也蓝屏过  显卡和驱动不匹配

网友:
如果之前都没问题的话,重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坏了就重装呗、还能怎么办?你不会装吧?

网友:
重装系统 不会我教你

网友:
拿 我店里来,我帮你装,一次五十

网友:
蓝屏很简单啊,重装系统一般就搞定了!看下你电脑有没有还原,一键还原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帮你装也行

网友:
蓝屏也不一定是系统坏了啊

网友:
现在的光盘都带检测了`!看看是不是硬件故障~1

网友:
系统坏了 肯定是装系统了   还是先学习下吧

网友:
要看是软件,还是硬件啊!软件就重装系统,硬件就一个个排除啊,有南北桥,显卡啊~~~~~~~~~~等等

网友:
麻烦楼主描述的详细点呗,这样好解决问题咯

网友:
装个系统撒   系统坏了啊

网友:
好了,原来是那个机器认不到320G的硬盘,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个人经验,蓝屏原因
1.系统问题--重装
2.内存问题--擦内存,清理内存插槽,换内存
3.硬盘问题--硬盘数据线有问题或硬盘损坏
4色盲-请私下联系我专制各种色盲
5......

网友:
重装系统
也有可能内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