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不加电

楼主(2012-04-25):
一台AOCTFT1780PS型号的显示器,不通电,拆开没发现明显烧坏痕迹,测得一个八角标注EA1530A的IC ,请问谁有他的PDF,或是指点下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网友(点评):
百度不会用吗?

网友:
输出电压有吗

网友:
你先查查它的几个角的电压都有没有   如果都没有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样的事情你就看看变压器之前的的正常电压,然后直接加高压板不行就芯片坏了哇

网友:
这个是常用ic,可以先换个看看

网友:
EA1530坏的很多,不过个板号的12V整流管短路的也有,先测后级无短路,直接换了EA1530再说啦

网友:
原型号代换。电源部分都测试了吗

网友:
谢谢各位了,已经定IC了  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了, 现在显示器修好了,前两天在定的EA1530A到货了。换上OK

网友A:
好了就行,以后找资料先百度下吧,那样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就行,以后找资料先百度下吧,那样快。。。

大哥 百度也有好多事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