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改网卡

楼主(2012-04-25):
今天接到华硕一台 客户说昨晚打了雷就不开机了,接电源上电有短路,开机检查,发现网卡芯片烧胡取下网卡芯片 做清理,发现焊盘已经损坏,手上也没有同样的网卡芯片,。然后可以触发并且亮机。(还好南桥没坏)联系客户建议用外置网卡。但是客户认为我们维修水平不到位,说不然就换一家修。。。好吧。拿出USB网卡,去掉USB接口和网线接口,用剪刀剪掉多余的边角,在去掉原主板上的网卡滤波线片留下足够的空间,并且用刀片断开主板网线接口的所有连接线。然后先飞四根线到主板USB接口,在飞八根线到主板网卡接口。用绝缘胶贴好固定。然后放入主板,开机进bios关闭板载网卡,进系统认到USB网卡接起网线 正常上网。问题修复。占用了一个USB口已经封住了禁止客户只用。维修的更本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留住客户,解决问题。接机器太多,挑新鲜的分享给大家。上图

网友:
楼主厉害,你是有很高的技术,不知道这样客户会不会还说你技术不行啊,因为有一个USB好好的不能让人家用了.我要是客户我会说不行的.呵呵

网友:
提个建议 飞到网卡接口的8根线  可以飞4根就行了  1236

网友:
呵呵    是啊    就说是雷击烧坏USB口了    怎么你会不懂呢

网友:
没把板烧坏就是好的了     现在100多远修好了    省下好几百了

网友A:
USB上装HUB 网卡在飞到HUB上 USB还是一样可以用 !

网友:
功夫不是吹的顶~~

网友B:
能装进去吗,看了体积很大,这种usb网卡应该比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上装HUB 网卡在飞到HUB上 USB还是一样可以用 !

您的意思是说;飞线的usb口,现在在网卡能用的情况下,再插上usb设备,还能用,并联、
这样不会烧东西吗

网友:
做的鲜明啊,

网友:
直接在外面加个USB网卡就可以了啊,个人观点

网友:
我的平时做法网卡芯片坏就换芯片,没有的话就跟客户说要订货看能接受,不能接受就不搞,一是不搞一搞就搞得完美一些,除非市面上没有配件了才会改装。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点吧

网友:
精辟啊 ,楼主思想活跃

网友:
占用了一个USB 客户会不会不愿意啊

网友:
能装进去吗?感觉好像加到一起地方有点不够啊。

网友:
板上面应该还有预留的USB位置,占用一个USB口不太完美

网友:
一般南桥是支持多个USB,有些接口没做出来  可以找那种来接HUB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装进去吗,看了体积很大,这种usb网卡应该比较容易坏

可以 测试稳定 取机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