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41不认硬盘

楼主(2012-04-25):
今天接了个机,BIOS不认硬盘,进不了系统,先确认硬盘的好坏,没坏。。。换了FBM的南桥还是不行,换了硬盘转换芯片U42,还是不行,有供电有复位就是不认,后来连晶振也换了还是不行。。。没着了,请教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要刷BIOS

网友:
一开始是没插好吧!这种旧机硬盘一般要插个十几次才能认到一次

网友:
那就换硬盘接口啊,三星的有几款机器也是这样甚至跟搞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