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 时好时坏

楼主(2012-04-25):
今天接了个机子,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有时可以进系统,有时不能触发,电流到了0。19就停了,后来拆机,测不能开机时,无1。05V电压无CPU电压。。。。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
那就修这两个电压呗   查电路图

网友:
I/O,或者南桥晶振

网友:
还是买个板子换吧,这个板子很便宜的,才100多吧,还折腾干吗呢,你买个板子,这个可以做料板子了,这样问题也解决了,还有板子拆件用了,这个板子很便宜的,你考虑下

网友:
无CPU电压的时候除了检查CPU 电源管理芯片以外,还要检查CPU座子,主板检测不到CPU当然就没有CPU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