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 8100CL网卡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2-04-25):
RTL 8100CL网卡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替,有高手代替过吗

网友:
直接用同型号8100C代换.后续名字可以不理

网友(点评):
不行,主要是放不下,引脚定义是一样的,8100CL能代8100C,反过来不行,不好放。

网友:
早俩天换过一个,主板原型号是8100C,我换的是8100CL,解决

网友:
只要是8100都可以

网友:
没有可替换的,如果一定要替换,必须改写bios.主要是mac地址~!

网友:
网卡最好买一样的,,网上TB一个,,5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