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xp可以 装win7不行

楼主(2012-04-25):
自己的一台机子 以前是vista系统 装了win7好用的  最近一段时间老慢了 打开什么都慢 重做系统之后一样 以为硬盘有问题 装个xp后, 一切正常  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mhdd扫下硬盘,硬盘应该是wd的八

网友:
个人的问题吧,应该不会的啊,你在好好看看,

网友:
如果装XP正常的话,说明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是不是硬件配置跟不上啊。

网友:
  WIN7要求内存较大才行,看看内存容量是否有改变?

网友:
WIN7系统配置要求高,如配置跟不上就会慢。而XP的配置要求低,速度快。

网友:
LS 人家说的是以前不慢的     个人建议去bios里看看硬盘模式

网友:
应该是配置跟不上了。

网友:
理论上讲能装vista系统,就一定能装win 7系统。至于慢,可能是驱动不对。

网友:
有换过硬盘试过没、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你装回VIST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