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台式机主板维修,一般备哪些型号的CPU,希望老手指导下~

楼主(2012-04-25):
问下台式机主板维修一般备哪些型号的CPU,或者内存,兼容性好的,最好能说下二手价格~希望老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
inter 4000+的CPU  AMDCPU一个 金士顿2代内存 512(1G也可)三代内存2G 或者1G

网友:
那就要按你修什么主板了。要是英特尔的主板搞个赛扬的CPU就可以了。要是AMD的板子,那也不用搞个双核,只要搞个2800+的就可以了。其余,478的就可以多搞几个,毕竟便宜嘛。

网友:
一代内存平台  478    754   939    几块钱
775平台  赛扬 5块  2.66G   奔腾2.66    20块
AM2 的 单核 U  搞个3200+     10块

网友:
个人决的背cpu不如多背一点主板~!
cpu坏的不多,现在主流775.1156.1155的cpu可以备一点,AM2AM3的也可以备一道两块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这个要看的、技术好点。能修好当然不用换板。是这么说的吧?新手不懂事。。
问题是有的客户就是不换 整死都要修···你还给他换板··· 这得看情况··

网友:
没仔细看人家的问题
同意,应该主板多备点

网友:
    废主板多备一点,需要芯片的时候才有用的

网友:
不用背的,你上中关村或太平洋的自助装机中心看一看现在主流的芯片组就行,我现在都生疏了,因为我主攻笔记本,INTEL 好像G31 G41 P35 P45 P55 Z68等等吧。我也忘差不多。

网友:
CPU 主要区别接口吧,INTEL 775 478 1155 1156 1366等等就行,AMD 939 754 AM2 AM3等等

网友(点评):
这个头像比较恶心!

网友:
不用很多,酷睿E2160可以用在大部分945和P31-G41的主板,赛扬2.66可以用在865-915的主板,然后再一个478的CPU,AM2的来个3000+就可以,754的随便一个散龙2800+,939大可以不管,很少碰到的,碰到也很少碰到CPU坏,几率太小

网友:
这个方案比较同意,一般备CPU主要是试板用,在实际维修中,一般CPU很少有坏的.

网友:
10楼说得对,可行

网友:
478一下的应该没什么用了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个人觉得像478一个就够 775单核双核各一颗 AM2 AM3多几颗 1155 1156各一到两颗就行 理由:478现在要修的太少 而且那个CPU太难死掉了  775 1155 1156的CPU客户拿板来修时一般都带着CPU一起过来了 有几个人买了那样的电脑板还保留着保护盖盖的 AM2 AM3的CPU坏得比较多 多备几个(反正便宜)客户CPU坏了可以推销下

网友:
多备料板、

网友:
一个C1。7
一个C2。4
一个CD 2。13(478脚)
一个CD2。66 (775) 可上865,915,945,G31,P31,P43一部分,基本上维修够用了
一个3000+(AM2)C51C61,680,690,770等都行
一个3000+ (754)

网友:
现在修班的少的可怜,网吧也许会修下,一般都是带着处理起来的~!

网友:
修台式主板 价值不大!!

网友:
对的,台式主板我也基本不修了,原来有修的但叫不了什么价的,客户会问你换了什么换了什么,结果有时候费了半天就换了几个电容,叫个几十块人家都觉得贵,啰嗦半天客户才不会想你花费的时间呢,他们只看你换的东西的成本.而且费时有一定风险.  我是在保的直接反厂,保外的就尽量发建义换板,而且有保又省时间做其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