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E0

楼主(2012-04-26):
我是新手求指点,检测卡E0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CPU。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CPU也发热。拔下内存也是E0,换过内存也不行

网友:
我的一块华擎板不亮了,插上检测卡也是跑E0,也换过内存和CPU,都不行,结果带电让它运行5分钟以后,再开机,OK了,你说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由于内存旁边的电容换的过大导致。原先是1000,6.3的换的2200,10V的,更换成原先大小的电容问题解决。查书本说好像是电容换的比原先值过大容易漏电。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这说明E0确实是内存不过,下次记住了,不过电容换大引起的没遇到过,我一般都原值代换。。。。。。。

网友:
这种问题 很少出现的  人为因素

网友:
大电容也会这样,不是吧

网友(2012-06-15):
我没换电容 也是 E0 哦!!

网友:
查看CPU边上的大的电容是否起包了?

网友:
我想不应该是这样,除非那个电容已经有问题了

网友:
   一直跑E0 没跳其他啥啊?  比如C1 C2 然后再跳E0?

网友:
肯定是电路的问题不用解释

网友(2012-08-14):
我刚修过一台,一小时前,非得上双核CPU才行。单核挡E0。

网友:
E0内存不过啊! 查下内存的供电! 测下SPD电压,系统管理总线 有没有电压!二代内存SPD电压238脚3.3V  系统管理总线119,,120脚  3.3V

网友:
哎,有时换了电容值不一样的,也得这样

网友:
看来以后还是得换同样的,保险一点,不然走弯路

网友(2012-09-29):
有三片杂牌775主板,不知道是945还是G31,跑B8 00  E0,不能开机

网友:
用P4  503的CPU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