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发烫

楼主(2012-04-26):
我是新手求助 故障:不加电
三端稳压发烫,输入5V,输出0.2V,输出对地短路,接3.3v电压南桥烫,怀疑桥坏,主要疑问是输出与A14不通,这是为什么。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是南桥的问题。inter主板三端稳压与A14之间有其它元件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