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M笔记本不能充电

楼主(2012-04-26):
     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电池开机一会就掉电关机了,电池换过,不行。而且插上电池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但是不能充电,充电芯片换过,也不行,充电电感上有19V左右的电压(我换过新电池电耗完了插上就 是不能充电)而且,21脚VCC没有电压,开机后也没有,这个电压是19V的吗?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945374434\Image\TJW0DG[JW0LA[KLQ%IY$J0Q.jpg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945374434\Image\TJW0DG[JW0LA[KLQ%IY$J0Q.jpg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有充电电流,这个可能是没有充电电流,IC,外围,MOSFET,ec都有可能

网友:
你这还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把19V修出来在说吧

我换的是代用的电池,不是原装的,插上后在插上适配器电流就上到3A多了,电压下降到13V了,都试过好几个了,图纸上那个PQ9--PQ10之间的P2就有19V,充放电芯片的21脚的P2就没电压,而且充电电感式有19V电压的。

网友:
我换的是代用的电池,不是原装的,插上后在插上适配器电流就上到3A多了,电压下降到13V了,都试过好几个了,图纸上那个PQ9--PQ10之间的P2就有19V,充放电芯片的21脚的P2就没电压,而且充电电感式有19V电压的

网友:
适配器检测脚  有   没有电压

网友:
挺复杂的..慢慢帮你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