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f3sv 自动上电,显卡发烫

楼主(2012-04-26):
今天修了一块 AUSU F3SV 的机器,电源插上直接上电,电流在0.14至0.52循环跳变,电源指示灯也在不停的闪动,电压在不断跳变,显卡较热。直觉是后级有短路情况,没有找到图纸,实测中发现显卡的背面电路板上负责供电的有几个电容两端阻值为5欧左右,不知是什么原因,显卡上的电容是不是最小的也要20多欧呀,请各位赐教,有图纸的请上传一下。

补充内容 (2012-4-28 22:17):
图纸已找到,测量发现电源芯片TPS51020的28脚与18脚的5V与3V基本正常,稍微有些波动,9脚ENBL1与10脚的ENBL2为0V,12脚PGOOD为3V--1.1V左右跳动,测量IT8511的48脚VSUS_ON为3.3v正常,这两个芯片已更换,现象没变化

补充内容 (2012-4-28 22:25):
有时,电源不闪了常亮,此时电流为0.12左右,显卡也不热了,电压,5V、12V、3V、1.8V 正常,.2V与1.25VO,一直出不来,郁闷中,请高手指点。本人有想修好些板,也借此了解一下华硕的机器。有兴趣的一起讨论,期待中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看南桥是不是AMD的如果是的话你可以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了没有电的话换了包好

网友:
加热下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容易坏显卡的。

网友:
asus的是制动上电,保存CMOS后才不会

网友:
显卡阻值5欧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缺电压了

网友:
是INTEL的南桥,电池确实也没电了,但修的时候换了,没有用。

网友:
楼就当掉电重启的故障来修呗,你这个自动上电是正常的。这种机子在COMS断电后是后自己开启。你的现象应该是有哪个电压没有出来。慢慢的查吧

网友:
最好的就是在上电瞬间测测各路电压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上传一下点位图,与图纸。一起努力。两个文件在一起压缩,不能一起上传,说文件较大,只好分割成四个,需要的必须下四个文件在一起解压才能成功。

F3SV_SC R2.01.part01.rar

文件1

F3SV_SC R2.01.part02.rar

文件2

F3SV_SC R2.01.part03.rar

文件3

F3SV_SC R2.01.part04.rar

文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