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神奇。。。。

楼主(2012-04-26):
昨天收到本子  开机清屏  地球人都知道显卡虚焊了  干显卡  之后亮了 之后改风扇呀  也没问题  装起来之后 晕  花屏了  没办法拆开看了下屏线  有根断了  接好测机还是不行  换屏线  还是不行  换上测试屏  神了  居然好了 怀疑屏坏了  就找了个新屏换上  娘啊  还是花  把v3000的屏换在别的机器上  居然没问题  唉  现在也没办法了  实在不行只能通知客户不能修了  纠结  有木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求解

朋友.你太容易放弃了..

网友:
显卡没焊好?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重植下试试

网友:
直接换改良版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重植下试试

别啊   我在怀疑机器与屏的兼容性   我去淘屏试试

网友A:
V3000一般都用的LPWX3的屏,你看看是不是原屏,如果是原屏的话不会有兼容性的问题的。先不要急着发屏,手上应该有裂屏吧,多换上几片试试,检查下供电,还有显存吧。。。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是大花还是能看清字符,是不是横条的那种。。。

网友B:
换个显卡试下撒,。你这个显卡可能本身有问题了。V3000除了显卡会花基本没遇到过别的问题引起,最其码我没遇到过

网友:
要么重植要么换显卡试试

网友C:
绝对的没找到问题所在    做维修也太没耐心了

网友D:
还是显卡的问题呀,要不你重新折下来植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V3000一般都用的LPWX3的屏,你看看是不是原屏,如果是原屏的话不会有兼容性的问题的。先不要急着发屏,手上 ...

好了  我换的旧屏  问题解决了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显卡的问题呀,要不你重新折下来植珠

换的屏  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的没找到问题所在    做维修也太没耐心了

晕   我错了  但是我把问题解决啦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显卡试下撒,。你这个显卡可能本身有问题了。V3000除了显卡会花基本没遇到过别的问题引起,最其码我没遇 ...

不是显卡的   换的屏

网友:
原来是屏惹的祸

网友:
我也碰到过DV2000的花屏,屏上有好多小屏块,我开始以为是显卡,焊了一下,好了,第二天又不行了,结果拆屏线量了一下,晕开路了,接上就好了,呵呵,没你这个烦麻,呵呵

网友:
解决了就是最好的,赞一个

网友:
多半还是显卡问题,重新植植看吧,未必显存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