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笔记本 不开机 解决

楼主(2012-04-26):
这机器前几天接的活,今天有时间发上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只记得是ACER(宏基)忘了什么型号的机器,客户描述说是放了一段时间没用,结果就开不了机了.目测了一下外观,没有摔过的痕迹,只接报价,客户也很顺利答应后约定下午来拿机.

客户走后,开始上电待机电流正常,加电后电流跑0.29就掉电,明显是后继电路故障.拆机,目测主板没有进水现象,有修过的痕迹(客户提到过机器以前也修过一次),接着目测没发现敌情,把散热片拿下发现在这底下有一个公共点与CPU供电上管D极之间的电感已经面目全非了.

直接测量上管D极对地为0.这就好办了,肯定是与D极直接相连元器件短路,经跑线共有9个大小不一电容并联与上管的D极连接,一个一个排查其中有一个电容短路.

找了个代换上,又换了一个电感,测量对地正常后上电,ACER LOGO出现了.装机考机无问题,搞定.

网友:
该是cpu电压没有吧,19V滤波电容短路拉断电感

网友:
像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容易修的,恭喜楼主!

网友:
笔记本板上很多贴片电容短路,导致烧东西的

网友A:
有必要这样一个个排查吗,直接限流烧起来,半分钟搞定

网友B:
第三张图~~~~·那屏黄得一B,传说中的“尿屏”~~哈哈

网友:
宏基5570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大电容短路的很多

网友C:
显示屏怎么回事,这么黄,就这样还是有问题??

网友:
直接秒杀哦 块

网友D:
短路了,LZ是烧鸡大法还是逐一排查的呀,要是排查的话,LZ用了得好长时间吧。

网友:
能查到问题,就好了,挣钱不容易,楼主牛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短路了,LZ是烧鸡大法还是逐一排查的呀,要是排查的话,LZ用了得好长时间吧。

没敢用烧鸡大法,好不容易天上掉下个馅饼,我怕再一烧   糊了我也不能吃了,所以一个一个来,也挺快的,风枪一上,一会儿的事儿.这种容易的活儿不多啊,我可得把握好机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这样一个个排查吗,直接限流烧起来,半分钟搞定

有时候是不能乱烧的,我是一般是没办法了死马当火马医才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张图~~~~·那屏黄得一B,传说中的“尿屏”~~哈哈

尿屏是啥意思啊,屏黄是一个被摔过的屏跑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怎么回事,这么黄,就这样还是有问题??

这个屏是被摔过的.屏框出都扭了,所以漏光,是客户送我的.我以为已经报废了,打开换个灯还可以用,就放这儿用了.我也纳闷儿了,框都出扭了点儿,屏竟然没碎

网友F:
楼主多少大洋到手了?

网友:
楼主报了多少钱啊,还有就是目测到了就发解决了!不会当着客户的面做的吧,那样的话我想也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多少大洋到手了?

保密,若我没有 写维修过程我可以在网上写价格,要是写了过程了最好不要发价格了,免得让一些客户感觉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收钱.维护维修行业的秩序

网友:
传说可以烧鸡没烧成

网友:
烧鸡快点,一个个拆慢,但保险。

网友:
电容太难找了,上次,一个本子大段路,几乎把公共点的电容都拿掉了,才找的呢 也不容易啊

网友:
像这种的大短路最好烧鸡一下,因为故障范围太大了,不像我这才几个,你那可是整个主板,太难找。

网友:
赚了赚了,好好整整,几百大洋就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敢用烧鸡大法,好不容易天上掉下个馅饼,我怕再一烧   糊了我也不能吃了,所以一个一个来,也挺快的,风枪一 ...

谨慎是好事呀。以后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