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0Gpata盘,加电电机转一下就不转,无法识别

楼主(2012-04-26):
三星40Gpata盘,加电电机转一下就不转,无法识别,具体型号MP0402H,加电后就转一会,然后就不转了,无法识别,请问是否电机问题?如何修复

网友:
先感谢各位好友帮忙

网友A:
有板的话,可以先换板看看。没有板的话,可以把空板用MHDD检测一下,确定板是否好的,如果,板没问题的话,估计是磁头坏了。

网友(2014-07-02):
可以把空板用MHDD检测一下,确定板是否好的。空板用MHDD检测怎么判断是好坏呢?罗工。

网友:
这个需要跳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板的话,可以先换板看看。没有板的话,可以把空板用MHDD检测一下,确定板是否好的,如果,板没问题的话, ...

罗老师,空板用MHDD检测一下,是不是MHDD能检测到硬盘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罗老师,空板用MHDD检测一下,是不是MHDD能检测到硬盘型号。

可以检测到一些信息,不一定是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到一些信息,不一定是型号。

哦,这个倒真没试过。有空拿空板用MHDD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