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运行大概1---20分钟就自动断电

楼主(2012-04-26):
电脑在客户家,电脑运行大概1---20分钟就自动断电。 换了电源线,插座,电源。问题依旧, 电脑拿回店里 不换主机里的任何东西正常启动运行没点问题, 这问题会是跟客户家的电有问题吗。或者说是他家的电不稳定,改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先排除温度问题

网友:
是不是客户家没有接地线,积累的电多了就掉电了

网友:
我不知道他家有没有接地线,配电脑的时候一直没出现过,就是今天才出现,

网友:
夏天到了,cpu温度高了。过热保护

网友:
温度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