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故障,哪位肯帮忙,付费维修,谢谢!

楼主(2012-04-26):
我的这块主板的故障,贴图上已说明,有此方面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我付费维修费,价格初步定
一下,我寄去维修,维修费和来回资费我付。谢谢!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网友:
刷BIOS  啊啊

网友:
电池等也换过了,电池座电压也正常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一些小的滤波电容不要放过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下  曾经一个ASUS M2V就这样

网友:
换内存供电芯片,io,清洗主板看看,不行估计是南桥

网友:
查一下时钟电路,还有查一下南桥晶振两个电容

网友A:
正常启动后用可用U盘启动盘进入PE系统,哪位可以帮忙,我寄给他,帮我弄好,来回邮资我付
维修费照付。对这方面还不是太懂。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下  曾经遇到过。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也会引起

网友B:
基地就接活,联系客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地就接活,联系客服吧。

现在基地不修主板了,只接修笔记本主板。

网友:
这个建议LZ找当地的同行看看,主板在路上寄来寄去的不安全。

网友:
南桥丛植一下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启动后用可用U盘启动盘进入PE系统,哪位可以帮忙,我寄给他,帮我弄好,来回邮资我付
维修费照付。对这 ...

你哪里的?

网友:
事情解决没有,我无锡的

网友:
这个板应该还在保修期内吧 可以拿到电子城找售后处理下 这样也免去了寄来寄去

网友:
先把南桥旁的32.768晶振换了看看

网友:
你们那里没有电脑市场啊。。那里应该有修同行的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