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公共点AC_BAT_SYS短路怎么更快更好的解决

楼主(2012-04-26):
公共点大短路该怎么解决呢,烧不出又该怎么解决呢,怎么做即安全又快捷, 在实践总是无思路无从下手,还恩人指点一二呀{:soso__11435681218001257602_1:}

网友:
烧不出来的我都是一路一路的断的,安全是安全就是劳心劳神,希望有牛人分享好方法。

网友:
胆大心细手巧,找捷经,修的快,挣的快

网友:
最好是用表量,再不然就一路一路加电试

网友:
听说烧鸡挺快的

网友:
没有试到烧不出来的,要不就就折呗

网友(点评):
..轻微短路怎么烧呢?系统电压 如3V 5V

网友:
修的多了!会有一些小经验

网友:
把4大电路的主供电断开,然后找后级问题能快点!

网友:
依照图纸,一路一路的断开呀。产生公共点应该有电阻吧,其它的地方也应该会有的呀。

网友:
没办法 只有先找主供电断开 在依次找的

网友:
烧机法,一般可以快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