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集成的有时喇叭没有声音,,有时有,

楼主(2012-04-26):
IBM T61集成喇叭无声音,耳机有,,有时喇叭有声音时,只有一边能有声音,一边没有,,换过喇叭,,喇叭确定是好的,,
喇叭接口量了,,左边两个脚有2。5V 右边两个脚是2。4V ,是不是2。4V这边的出问题了,

网友:
先官网搞个驱动试试!!不行的话, 有可能是功放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