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 维修

楼主(2012-04-26):
(图片)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A:
哎。。。我还以为是你修好了发的帖子呢

网友:
测一下南桥时钟正常你就换南桥吧

网友B:
你现在所需要的是测供电,开启信号,时钟,复位,看正常不

网友:
此机已修复,   查了EC的供电,时钟,复位,开启信号都有,都正常后就接着查了EC送给南桥的EC-XIN也为高,就去查南桥的晶振也起振,于是就就用风枪吹了下南桥。结果就能开机点亮啦。哈哈。o(∩_∩)o 哈哈,就换南桥咯

网友:
你高手啊。指点了我一下,就把机器给修出来了。 我查了南桥的晶振有起振,于是就吹了下南桥就能开机点亮了,呵呵! 准备换南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所需要的是测供电,开启信号,时钟,复位,看正常不

EC的这些条件都查了,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我还以为是你修好了发的帖子呢

现在修好了

网友C:
能开机了还换南桥干什么?加焊一下不行吗?

网友:
那你把维修的思路和什么问题给发出啦i

网友:
怎么修的没看懂蚜

网友D:
我感觉你的板子,触发都没有完成。你只查到EC,EC接到这个信号,还会送出去的呀,你看一下EC是送给南桥了,还是去了别的地方。因为芯片组的不同,后面送给了谁也不一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你的板子,触发都没有完成。你只查到EC,EC接到这个信号,还会送出去的呀,你看一下EC是送给南桥了, ...

我看了,是送给南桥的叫PM_PWRBTN#  EC有送出,送给南桥的,但南桥没有抬高S5和S3 所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开机了还换南桥干什么?加焊一下不行吗?

确定南桥坏掉了,我没这里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免得返修。像显卡都是直接换新的,很少加焊和直球

网友:
感觉你们成本要高很多,如果换631是个什么价位呢?
  还是上ZL学到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我还以为是你修好了发的帖子呢

请仔细看 最后一行他修好了 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是送给南桥的叫PM_PWRBTN#  EC有送出,送给南桥的,但南桥没有抬高S5和S3 所以是南桥坏了

只要修好赚钱,又不用担心返修,直接换桥挺好的

网友:
F80S修过充电芯片引脚不开机的。

网友:
听懂了,写得挺好的

网友:
思路分析的很清晰!又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有点位 有图纸 好些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个故障差不多的进水板,刚换了南桥,明早赶快回去研究下,

网友:
接到一个二修的,刚好有电路图,先收下了。好好学习一下,希望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