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桥背面和旁边的电容对地短路了,拆掉桥不短路了,是桥完蛋了吗

楼主(2012-04-26):
问题同上。

再补充请教一个问题:象这种桥短路的拆掉后电容又不短路的,是不是不用考虑加焊了,再重新植了球也不行呢。

网友:
估计不可以吧   试试吧!!!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
我试显卡 就是这么试的

网友(点评):
好试吗??很多人说我胸大,我说你的才真正的大

网友A:
你的桥要是没做过 肯定不行  桥坏了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没去再做了!

网友:
桥坏了 鉴定完毕

网友:
桥挂了、不用试了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坏了?

网友:
可以这吗说桥坏了

网友:
可以告诉你就两种情况:一桥挂了,二就是其它问题!不同的芯片也有所不同!!

网友(点评):
废话。。不是桥就是主板。还有什么

网友:
桥必须坏掉了!!

网友B:
桥焊反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哈

网友:
用一个好的核心代换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是桥挂掉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没留意到 用万用表量测的时候只是阻抗很小 结果判断为短路了 其实桥上有的电压位值是很小的 (具体要看是什么电压了)

网友:
接近0欧,新订的桥在路上,换了就可以给大家说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焊反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哈

这倒是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这个还没有做过桥呢。不是你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桥要是没做过 肯定不行  桥坏了

可以肯定没有做过,等新桥到了做了再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C:
肯定是坏了的三,重植有什么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坏了的三,重植有什么用嘛

是的,没有重植,以前有次试过了,重植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