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不定时灰屏

楼主(2012-04-26):
故障描述:奇怪的问题,有时候开机会灰屏,就是有背光无字,有时候开机又是好的,只要开机正常,就一直可以用下去,无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你重启机子,或是关机再开,有很大的机率就会出现灰屏

维修过程:ATI独显216-0728018加焊无效,买了一片全新芯片换上一样效果,后再刷过BIOS,加焊过屏线接口,无果。

补充内容 (2012-8-31 23:46):
此机早修好,是显存故障,后来拆掉显存重植OK了,到现在客户也没来找过我

网友:
我碰过
屏线的问题  你参考下

网友:
不是屏就是屏线,屏的时钟信号

网友:
感谢回答,现在在重植显存。。我感觉不太像是屏线的问题,灰屏的时候按住主板某个部位,有时就正常了。。。而且假如说正常显示的时候,屏幕怎么摇动都没事的,当然这只是常理推测,显存植完看看情况吧

网友:
你可以检查时钟复位信号

网友:
板上有断线

网友:
屏线是不是断啦     在看显卡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我看到有的屏就会这样

网友:
遇见过但没修好

网友:
我的SL400也是这问题换了显卡,显存,还是一样,不是屏问题,屏线问题也不像,应该是主板哪个地方问题,但是找不到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2012-05-30):
(1)做显卡时是不是碰到什么小件了(掉件了)?----我有几次是LVDS开户信号的小专管坏引起的黑灰屏,即供电正常但一接屏就直接拉低了,换了显卡依然,换了屏依旧。。。后来查图纸换掉小管OK。

(2)灰屏?感觉信号基本来了呀…… (可是你说一点正常显示后怎么动主板都没问题,怪了)重新植一下显卡试下?感觉信号不全

(3) 一看这笔记本型号就头疼。。。可恶的黑胶

网友:
其实在暗屏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查查主板屏接口的条件,肯定会查出来的!

网友:
楼主机器好了吗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2016-07-27):
A 问题比较多,,还好是0.5的球

网友:
看到黑胶卡就没兴趣

网友:
这个本子,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了,显存的概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