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求助

楼主(2012-04-26):
店里一台IBM R60e的。原先可以正常使用。电池坏了 , 定了个电池装上去,通电后不开机了。。 现在有时候有待机电流0.01 有时候没有,现在是通电一瞬间从0.01跳回0V。。 ..
有待机电流的时候ON5和ON3也都有,没待机电流3M  5M ON5 ON3也都没有

网友:
那怎么会变成25V 了呢?

网友:
这是正常的
主板会自己升压的

网友:
你先把电池拔了 用适配器,看能开机不,如果还不行,就查主板个电压是否正常,芯片的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