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85-新蓝阿图木-BM5911-待机0.07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2-04-26):
长城A85-新蓝阿图木-BM5911-待机0.07不触发,修复!网上搜了一下,大多都没有解决,经过两天的奋战,修复!
1、插电,待机电流0.07,待机蓝灯微亮,按开关无反应。
2、测:+V5AL,+3VAL电压正常,示波器电感波形正常,高低端驱动波形正常,排除待机电路造成电流大不触发。
3、按时序测IT8512E-JX0, ALWAYS_ON,ALW_PWROK,PWRSW#都正常,但   PWRBTN#电压3.3V无跳变,EC无法给南桥信号。
4、换IO,刷bios无果。
5、仔细观察IO的休眠信号:
      正常时,U23的2PIN为2.48v,待机不正常时为3.3V不触发,难道是信号引起?
      U23为霍尔IC,1PIN接3.3V,2PIN为输出,3pin接地,当合屏时,1PIN和3pin连,2pin电压被拉低。
      把U23去掉后,发现,2PIN位置还是有2.48V的电压,比对电路图发现是IO本身提供的电压,再把焦点转移到IO
6、IO要正常工作: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时钟(能测到波形,暂定正常)
7、难道是南桥有问题?把待机下南桥的所有供电测试都正常,排除南桥!
8、故障点应该还是IO,肯定是某一路有问题造成IO不工作,到底是那一路呢?并且是微短路造成待机电流偏大,把精力放在小电容上面。
    用手摸C382,C382电容,待机的蓝灯有变化会变亮,类似人为的提供频率,IO的工作状态有变化。后把C382,C383谐振电容换掉,待机为0.06A,反复测试都正常。

长城GREATWALL

网友:
我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待机0.08的。
拆了EC 待机还是0.08
楼主建议一下下步我应该怎么样修呢。

网友:
先换谐振电容,再换南桥(必好),注意南桥下面有胶,温度要高!

网友:
怎么下了打不开啊

网友:
全能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