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5S 本屏正常,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2-04-26):
客户需要外接投影仪,本屏开一切都正常,就是外接不显示。刚开始拿来时外接显示器是黄灯,我测了下,少了一组供电(手上有一样的好板),现在外接时显示器绿灯,就像我们平常外接跳变一样,但是还是不显示,哪位仁兄有办法,或者谁有这个图纸也行,我实在是没招了

网友:
补充一下,显卡我也做过,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上过,有两种可能,1是软件问题,2是在VGA口那一块查!我我们店里有两台都是这两种方法解决的,你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VGA接口那一块

网友:
这个问题,像是驱动的问题哦,更新下驱动

网友:
不接LCD开机外接有显示吗 。  vs hs  rgb 查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定是没有行同步 场同步信号!通常VGA口附近会有2个5脚的超小的芯片 各自负责放大HS  VS同步信号的!

网友:
我用点位图跑的线,行同步,场同步,时钟,数据,都是经过小场管到显卡周围的电阻,之后就直接到显卡了。没有发现断线的地方,遗憾的是没有示波器,不然我早就测试了。怀疑可能是显卡的问题,ATI的显卡

网友:
  没有示波器是不行的,上次我修的一台方正的笔记本就是外接vga口无显示,用示波器测量了行场同步信号都没有,检测发现从北桥输出的行场同步信号没有到VGA 口附近的5脚的行场同步信号放大芯片,是输入之前的小电阻烧断了,后来更换的小电阻,2个5脚芯片有输出了,但是还是没有外接还是无显示,最后把2个5脚的行场同步芯片放大芯片都换了才好了!

网友:
这个事显卡驱动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很难搞定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我要图纸,图纸

网友:
版号是什么啊。我才好给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