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装下万用表电池,不知道这样行不?刚刚画的图

楼主(2012-04-26):
思路: 用两块手机电池加一个继电器,加一个手机的座充座(不怕过充,充满就会停哈),装在万用表里面,只把5V接头挖孔在壳上,可插线充电.

由于座充是5V入,4.2出的,而电池串连是8.4V才够万用表用.但充电器充不了8.4的.所以 用继电器来控制电池,当插入5V到充电座口时,电池设成并联来充电,当拔出5V电源时,继电器无电输入就跳回默认状态,把电池设成串联.

网友(点评):
要小心啊、我改了一个、结果电压过大直接烧了一个万用表、后来我装上四个二极管降压OK、用到现在也没事、挺好用的

网友(点评):
弄这么麻烦干什么啊。买个可充电的9V层叠电池和充电器不就得了?我就这么干了。

网友A:
电池也不贵呀  为什么要改呀

网友(点评):
电池是不怎么贵,但是现在有些表很耗电,没怎么动就要换电池,烦人。

网友:
5元买一个手机充电器,接起用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也不贵呀  为什么要改呀

电池不贵.但是换得麻烦额.

网友B:
换个电池也麻烦,那电池充电还得时间呢...不如直接接个变压器得了,插上就用

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池也麻烦,那电池充电还得时间呢...不如直接接个变压器得了,插上就用

7号锂电两粒,7号电池盒双的一个,电池盒直接放原仪表9V电池处,不影响外观,用完拿出电池充电。

网友:
其实你可以用电流表去改一个

网友:
你的想法是对了哈,但是你的这个现在还是不那样方便啊

网友:
呵呵。。我几年前都用手机电池了。。。不用那么麻烦吧。。。。

网友:
做个平衡充的充电头到表外就是了。。。没电了直接就冲了。。。两个月充一次都够了。。。我是把锂电池直接站在表的液晶下面。。

网友:
本人有30V5A电源,直接调成8.4V完事!

网友:
这年头牛的人好多啊

网友:
不知道充电的9V电池耐用么...好是耐用的话,直接买9V充电池..算了.

我几年前用过的,9V充电池,和5号充电池,都是充满电放着不用,一个星期后也没电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是不是充电电池都有这问题?

网友:
今天去维修站,要刷BIOS  结果找不到BIOS软件 别人给发个2MB的刷上去之后本本彻底变板砖.  求4MB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进的版本跪等
直接发信箱更好 求各位大侠  信箱54683588@qq.com

网友:
两块9V充电电池,加上一个充电器,50元,能用好长时间的。还安全。

网友:
你这么改不如找个12V的充电器  接个电阻 接地 分压  再加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你那样搞起好麻烦哟。整个9V的直充接起就完事的

网友:
楼主创意不错,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