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上网本LED暗屏维修

楼主(2012-04-26):
宏基上网本主板烧毁,更换主板后,开机暗屏,拆开屏幕发现,LED的笔记本屏幕维修也是很简单的:
图中可以看到,各个信号都有英文标识,很容易查找,测量发现各个信号正常,BL_EN电压3.3V,PWM1.16V.VCC3.3V,说明主板的信号与屏线都是正常的,暗屏故障原因在于屏幕电路板上的驱动电路有问题,查找驱动芯片,发现保险断路,
保险一端也就是L4对地阻值00,电击发检测出驱动芯片发烫,摘掉后,短路故障排除;
! 但是这个芯片不好找,网上订购吧,加上邮费成本合不上了,找到废屏,没有一样的芯片,但是有几个芯片的型号相近,
没有找芯片资料,对比了一下外围电路,基本一致,更换后,真的亮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型号不一样都行……膜拜

网友:
楼主这个维修真的牛逼,一般情况下,型号不对都不敢往上装,怕把屏烧坏了,点都点不亮了,看样子我们维修要的就是胆大,心细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