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温控仪和双向可控硅设计恒温电路?

楼主(2012-04-26):
我是学校学生,实验中需要搭建一个恒温系统。我需要的就是有个加热板贴在我的圆盘下面,然后用温控仪来搭建恒温系统。

温控仪我买的是XMTG-8652,过零脉冲可控硅控制,搭配的是pt100的热电偶和单向可控硅。

图与我的温控仪不是一个型号,但接线都很接近。我的XMTG-8652是,1接地,2,3接AC220v,4,5接可控硅(4-A2,5-A1),6,7接ALM,8,9,10接热电偶

之前我接过一次线,1接地,2,3接220v,8,9,10接热电偶这些都没问题。我从三相插座引进电源,进过一个开关和急停按钮,后来分成并联两路。一路与直接连到温控仪的2,3接头上,做温控仪电源。一路连负载和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

因为不是做这个的,我也不懂,只是从网上找了找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的图,不是很多。我用的单向可控硅是螺栓式的,我反向并联的方法就是,一个的A1与另个的G2连,第一个的G与第二个的A1连,第一个的G2和第二个的G分别连温控仪的4和5.

这么连接好,我一开电源,温控仪就烧掉了。我也不知道哪边有问题。看到很多电路图好像两个单向可控硅之间要并联一个电阻,或者如果接双向可控硅,也要有个电阻R

我现在又买了双向可控硅,还是搞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温控系统该怎么连接,是还需要电阻或者电容的RC电路么?

请教坛子里的前辈们解惑

网友:
这个图中的SSR是有光电隔离的功率器件,不是普通的可控硅,内部是光耦和可控硅等模块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