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块MSI G41M4-7592的主板,能开机,就是卡LOGO。

楼主(2012-04-26):
这个主板的故障是:能开机就是到MSI那个LOGO就卡住了,过几分钟才过去,也能正常进系统,就是在那个LOGO停的时间太长了,本人把硬盘断开还是不行,BIOS也刷了,还是同样故障。

网友:
估计应该是南桥的问题,LOGO出现以后,一般都是南桥在侦测外用设备

网友:
我今天修好了2快V星G31 全是刷BIOS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