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主板不上电的维修流程

楼主(2012-04-26):
主板不上电在主板故障中出现的频率也比较多。到底主板不上电怎么修呢,有很多新手遇到这种故障就不知道如何下手,其实只要大家正确的掌握维修流程,维修主板也没有那么难,下面笔者介绍一下关于主板不上电维修的流程的维修思路。
一、外观的检测
当我们拿到一块主板维修时,首先不要急于上电,应该先检查一下主板的外观。
1、检查主板上的主要元件有无烧伤的痕迹,重点观察南北桥、I/O、供电MOS管,各种插槽等。如发现有明显的烧伤、损坏,则首先要将烧伤,损坏的部件给予更换。
2、检查主板上PCB是否有划伤、划断线、PCB烧断、掉件等人为故障,如有此类故障,则首先进行补线、补件的工作。观察的主要方向是主板的边缘以及背面。
二、未插ATX电源前的测量
主板上电前首先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测主板上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千万不可直接上电,不然可能会导致短路的现象更加严重,引起其它元件的烧坏。
1、测量主板ATX电源上的3.3V、5V、5VSB、12V电压是否有对地短路现象,一般来说,其对地的阻值应在100多欧以上,如果在100欧以下或更小阻值,就有可能处于短路状态。如果有短路的情况,则根据短路的具体情况来排处短路的故障。
2 、测量4PIN的小ATX插头上的12V电源口对地是否短路,如果12V电压有短路现象,则测量CPU的供电部分的MOS管,看是否有击穿的现象,在实际维修中,多数是上管击穿,我们可以首先测量各相供电的上管的G、S极;D、S极之间的阻值来判断是那一相的上管被击穿,并加以更换,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将整个一相的上下管都更换,并且将驱动芯片也一并更换。
3、测量主板上的各个起供电转换作用的MOS管的S极是否有对地短现象,如内存电压V_DIMM、VDDQ等,并依此来判断南北桥是否有短路情况。
4、测量主板上的3.3VSB、1.5VSB等待机电压是否短路,其中最常见的就是3.3VSB和1.5VSB电压短路,如果发现3.3VSB短路,首先要确定网卡是否有损坏,有问题则先将网卡芯片拆除,然后再考虑I/O芯片(可以通过测量并口的阻值进行判断),最后再考虑是否南桥短路。如果发现是1.5VSB短路,大部分原因是南桥损坏了。最容易引起3.3VSB短路的就是南桥了。
三、插上ATX电源后的量测
插上ATX电源后,先不要直接去将主板通电开机,而是要测量主板在待机状态下的一些重要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的。在这里我们主要说的是5VSB、 3.3VSB、1.5VSB的电压是否正常。测量主板的VBAT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则可能是CMOS漏电,须检查CMOS供电电路。检查 32.768KHZ是否起振,这些条件的不正常都会造成主板不上电。POWERSW、PS_ON信号电平、阻值是否正常,不正常则可能造成不上电。另外,主板上电最基本的信号流程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RTCRST#无效之后RTC信号是正常的、RSMRST#无效之后休眠信号是正常的,SLP_S3# 休眠信号PS_ON#电源开机信号,掌握了这些信号的过程,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进行检查,找到没有正常执行的那一个步骤,并加以排除。下面具体介绍一下整个开机上电的整过过程:
1、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由主板上的电池产生VBAT电压和CMOS跳线上的RTCRST#信号来供给南桥,RCTRST#信号用来复位南桥内部的逻辑电路,因此我们应首先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测量电池是否有电,CMOS跳线上是否有约3V的电压。
2、检查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
3、插上ATX电源之后,检查5VSB、3.3VSB、1.5VSB、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的转换出来(5VSB和3.3VSB的待机电压是每块主板上都必须要有的)。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电脑维修培训
4、检查RSMRST#信号是否为3.3V的高电平,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芯片中找到,除了测量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测量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芯片、南桥或者 RSMRST#信号的上拉电阻及滤波电容造成。
6、短接主板上的电源开关,发出一个PWBTN#信号给I/O芯片,I/O芯片收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逻辑处理发出一个PWBTIN#信号到南桥。
7、南桥收到PWBTIN#信号后,发出SLP_S3#信号给I/O芯片,I/O芯片接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的逻辑处理发出PS_ON#信号给ATX电源,ATX电源接到低电平的PS_ON#信号后,开始工作,并发出各路基本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元器件,完成上电过程。
上面所叙述的就是主板不上电的维修流程,维修主板希望静下心了,就要初中解答数学题一样,一步一步来或许开始难后面就会有玄机解决起来就简单了。希望这篇主板不上电的维修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
多谢楼主,又学到经验了。。

BLFMYSO -2 敬告,此举为灌水;

网友:
楼主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的吧!说得很有道理,可以做为新手学习做参考用,但在实际维修中,要这样做的话就有点慢了!

看看10分钟 ,修修不知道要多久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不错的理论知识!结合些实践就更好了!

网友:
理论知识
新手很实用,希望不是复制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