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WD10TMVV-11TK7S1 不认盘

楼主(2012-04-26):
今天接到同行一个WD 1TB 移动硬盘 说是不认盘,拆开硬盘盒后发现是接口是min USB 的,连上数据线  硬盘灯 亮了一下又灭了 要按住min USB 接口后硬盘灯 机长亮,但就是不认盘 电机没什么反应,因为本人初学数据恢复 没什么经验,又自带 MIN USB 接口,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你说的现象不好能

网友:
换板子试试吧

网友:
听下,电机起转吗,不行焊下接口,换换线,再不行找板子,不过这种新板子贵

网友:
找个板子试试,  只能这样了...

网友:
今天订了块板,明天试试

网友:
要是定块板子,连转都不转楼主就悲剧咯,你也不好好测量测量,

网友:
WD原装500G USB接口硬盘改串口读固件修复方法,找BIOS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板子,比如1672 1692,可以代替好多,用编程器读取BIOS,在写回去,就可以了,那要那么麻烦,当然也可以改串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