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可亮机,N卡跑D0

楼主(2012-04-26):
有一块映泰I45主板出现这个现象:就是插A卡完全正常开机,而用N系列卡跑码到D0就停下,无法亮机。请问这个是什么故障?要刷BIOS吗?
刷BIOS

网友:
跑D0是不过内存

网友:
是不是北桥出问题啦呀

网友:
用同一条内存,A卡可以的,N就不行

网友:
桥虚汗了,我遇到过

网友:
不兼容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版,以前可以用,一开监控图像就有花屏,加张显卡,共享的也花,不共享的就OK,固计是桥出问题

网友:
不兼容也是有可能的,但我个人认为,你可以换别人来试试看;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之前一直是用N卡,有天死机后才会这样。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