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我分析下M2N68-AM SE跑d5掉电

楼主(2012-04-26):
M2N68-AM SE 此板插电自动开机一直跑到D5然后掉电,在开也开不起来(加上今天这片已经碰到3片这样的问题了)测开机排针电压低得可怜哦只有0.7几跑线路发现直连IO/IO那脚电压一样0.7几想是不是IO坏了引起的看了下没同样IO换,之前有片此类故障的板也是跑D5就掉电IO换了也一样,现在想请问下大家是IO坏的吗?

网友(点评):
IO旁边的822小排阻坏

网友:
不好说啊   BIOS有可能啊

bios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注意看开机针电压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了,加焊吧

无语。。。。。。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加焊桥咯·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加焊

人家加焊你也加焊

网友:
没得说,可以直接告诉你,换IO,就是IO引起的没错!!

也未必io坏。楼主说了有换io不好的。问题在开机针电压问题,把它修出来就解决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IO可能性最大

网友:
同志。。。你把io连接开机针的那脚跳起来,看看开机针多少v?如果变成3,3以上的就是io坏。不是就三极管,电容,电阻,问题。。

网友:
先刷BIOS 最后加焊桥吧

网友:
怎么很多人都说是桥问题呢,动不动就加焊桥,如果这就是你们的维修思路的话,小问题都让你们搞出大问题来,谁还敢给你修?像楼主这问题应该先查线路上元件是否短路,我认为南桥坏的可能性非常小

说的好,,说干桥的,都是sb中的菜鸟。。

网友:
如果是ITE8712F-S 请换之 我搞到过

只要一个io会坏??其他就不坏??维修是靠思路的,不是说我修过io坏了就都是io坏的。。。

网友:
开机排针0.7V的如果是带三极管的就正常,关键是IO电压0.7V就不正常。8楼说的对,先断开IO量量电压,3.3V--5V就是IO问题了。

网友:
楼主量过电源到io的+5vsb正常吗?

网友:
你这个0.7V是没开机前测到的,还是后来测的?  先换IO,在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是啊,你碰到的是IO坏,不一定每块同样的板都是IO坏吧,维修得靠技术,不是靠蒙、靠猜就能修好的

网友:
把8712F-S IO那个脚挑起来看看有不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