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IO的问题

楼主(2012-04-26):
我有一块技嘉915板的IO,能用在技嘉945:IT8718F-S 1011-LXS NE2L6C08 L上吗?两IO型号好像不一样

网友:
如果第一排 相同 且都带GB 的话 就可以

网友:
把IO的pdf找到 看看啊,基本上功能引脚差不多的,型号上面区别不大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IO型号不一样就不行   ,找同样型号的带BG就可以

网友:
技嘉的要找型号一样  后缀也要一样才可以

网友:
要型号,版本,是否技嘉专用<GB>一样!

网友:
你发这个IO与你说的那个IO那里不一样啊?这个要高清楚,了然后就是像楼上大伙所的一般都是专用IO,不过按常理来说915与945应该可以通换!

网友:
技嘉的主板对IO要求很严格的 不是同型号的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