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268301-mb-a02 冲电口怎么连接

楼主(2012-04-26):
HP4416S的本充电口坏了 是用先直接连充电口的,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接线 它是2个底线2个供电 还有3跟细线不知道该接电源口什么位置 是惠普18.5 3.5 大口的
接线

网友:
图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接三根线就可以了,细的灰线接中间那根针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