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风扇转一下就停,应查什么部分,最好说到哪些元件。

楼主(2012-04-26):
我是新手,请问
长城ATX-300P4的KA7500B的1脚0.02V,2脚4.6V,4脚3.6V,12脚18V,16脚0.02V。4脚与地相接,风扇转一下就停,应查什么部分,最好说到哪些元件。

网友:
补充:其他脚应该正常

网友:
你的风扇坏了

胡说!

网友:
温控IC  或者风扇检测脚

网友:
确定风扇的好坏,检查风扇的供电 和控制电路是否正常,逐步排除。

网友:
先确定风扇的好坏,拔掉插头测量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在换爆浆电容和D83-004时,不小心使其中一个肖特基管短路了,以至KA7500B保护了。不知是哪一个,反正在拆这三个肖特基管重新测量,没损坏,又装上去后短接绿地线电源就能启动了,测量各电压都正常。只是接电脑后+12V+5V+3.3V都偏低。不知是否与所换的电容质量有关。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在换爆浆电容和D83-004时,不小心使其中一个肖特基管短路了,以至KA7500B保护了。不知是哪一个,反正在拆这三个肖特基管重新测量,没损坏,又装上去后短接绿地线电源就能启动了,测量各电压都正常。只是接电脑后+12V、+5V、+3.3V都偏低。不知是否与所换的电容质量有关。

网友:
看来换电子元件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操作才行的哈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拔。同时检测、换件真的要小心,半点不能大意。

网友:
换件真的要小心,半点不能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