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灯管就出现半屏干扰纹,怪问题求教。

楼主(2012-04-26):
那个标红圈的东西是什么啊,以前以为这个是没有用的,一直没注意。今天给个屏换灯管,换完屏就像下面的样子,用手往里折一下那个红圈的东西就好了,可就是不能松手,倒底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灯管漏电,或你动到屏排线了。

网友:
找点海绵塞起来 你这个是弄到屏了

网友:
只能是暂时应付过去,时间长了又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网友:
连接液晶的排线,这个虚焊会引起亮线的
你弄到软排线了.
这种侧边有电路板的,拆的时候是要小心,很容易弄坏屏

网友:
我看了下,没有排线松脱啊

网友:
*脏话*,那是模块IC啊

网友:
排线松动了

网友:
模块IC难搞。要用专用的工具压上去的

网友:
换屏要小心,我也搞坏过一个屏,就是换灯管,粗心大意容易犯错

网友:
完了,屏出问题了,你没仔细弄,废了

网友:
哈哈,换屏千万小心注意,不能大意

网友:
大家有好的换灯管方法吗?都不讲出来。屏坏了,还露光。你怎么给客户讲?

网友:
你换灯管全拆了啊

网友:
换灯管需要动的了那里吗?软排线很精细不小心就开了,如果问题不大的话用淘宝里卖的那个软胶头加热压平看看,不然就用胶带固定好

网友:
  已经屏报废了,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刚换上去还同问题,结果用了几天过后,就出现一根线了!

网友:
肉货哪是屏模块啊.连哪都不知道还换灯管.哪里千万不能碰.不然几百就没了

网友:
严格吸取楼主的教训

网友:
请问是日立的屏吗  要是日立的屏 就特别难搞啊

网友:
屏肯定是报废了!

网友:
还真是屏模块IC,这个地方还真得小心,让人头痛!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以后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
这个坏了可不好修。要专业的工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