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栽在一个网线故障中

楼主(2012-04-26):
其实这个故障也不算是网络问题但是出故障是网线,那也只好归类到网络问题的。

其实很简单,就是KTV里的点歌器触摸屏故障,开机后能正常使用几分钟,然后就失灵,或者开机就失灵,KTV网络机顶盒接鼠标操作一切正常,歌也能放能选。就是触摸屏用不了

触摸屏和机顶盒接法:机顶盒串口输出用转接头连接网线在通过转接头接触摸屏
视频 使用VGA 线

这种问题出现了很多次,不过每次都是关机后开机就能正常使用,不过每次去检查都正常,感觉有些不好下手,也就大概把几个插头拔插一下,把触摸屏拆开搽一下(不要小看这个,这个可是不传之秘,直到现在ktv的老板还不晓得这个手段,每次都找个借口把其他人支出去)直到这次问题严重到不能使用。
根据故障现象 基本可以判断 可能会出故障的也就 触摸屏、转接头、网线和机顶盒。所有线路全部预埋
本着从简到繁的方法
先换转接头 无效
用测试仪测试网线正常没有断线,为了保险起见 两边水晶头全部重做。无效
基本看来出问题的就是机顶盒和触摸屏了
把触摸屏和机顶盒拿到其他房间测试,正常, 这时候有些郁闷了
把其他房间的触摸屏和机顶盒带到有问题房间测试,无效  崩溃了
触摸屏、转接头、网线和机顶盒都没问题不知如何下手了
开始怀疑是否是服务器那边出了问题,房间的硬件配置信息丢了,又觉得不像,要是配置信息丢了,那么每次开机触摸屏因该根本不能使用才对。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去服务器那边看了看,应为所有房间设备一样,也没看出那个房间和其他正常房间有什么不同。

至此维修陷入困顿当中,基本上没了头绪
弄了半天没弄好,就这么放弃了,实在有些不甘心,但是该怀疑的地方都检检查过了,实在找不出头绪,坐在沙发上边抽烟边把玩着刚剪下的水晶头,突然有个想法出现会不会还是网线的问题?
因为那预埋的网线质量太差。属于4铜4铁的那种,而转接头插串口的一段是普通耳机用的立体声插头,也就是三线输出接网线,至于里面什么接法,没带万用表也没法测试,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换个根网线再说,做好网线怀着忐忑心情上机测试,两首歌放完,触摸屏很能用,一气点了十几首,就关门跑外面透气去了,在外面呆了一个来小时回房间试机,看了有效果了,触摸屏还是能用。至此基本成功了。给老板打个招呼,预埋网线可能坏了,需要揭地板换线,不过为了确定问题,临时拉了根线让他们先用几天试试,如果没问题就揭地板换线,由于房间不能使用老板的损失可是白花花的银子,马上就要过节了更耽误不起,所以也就答应了,就那么拉了根线用了一个礼拜。前两天才揭地板换线,工人揭开地板才发现原来预埋的网线中间打了接头,拆开胶布中间蓝白和棕线已经没有连接紧不说还生锈了,用万用表量了下,蓝白线正好接在插头上,由于没有接好又生了锈,导致接触电阻增大,导致信号传输出现问题。至于用测试仪测试没发现问题可能还是和测试仪的电压高有关吧。
至此触摸屏失灵问题解决了。

网友:
修KTV和修电脑主板有关系吗?

网友:
铺网线这种本身就会有寿命 跟维护的时候的代价太高, 一般没必要还是用无线.

网友:
有时候的网络故障真是希奇

网友A:
如果开个店子业务范围就在主板维修和电脑销售上,现在这个社会造就饿死了。
只要给钱,管他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个店子业务范围就在主板维修和电脑销售上,现在这个社会造就饿死了。
只要给钱,管他修什么。

这个说的不错,只要有可能修好,不妨修下试试,修好了能赚钱,修不好至少积累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个店子业务范围就在主板维修和电脑销售上,现在这个社会造就饿死了。
只要给钱,管他修什么。

如果是我我没经验,我哪敢修啊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楼主以前做过工程的吧。

网友(2013-06-16):
一般这种情况.bios程序也会.我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个店子业务范围就在主板维修和电脑销售上,现在这个社会造就饿死了。
只要给钱,管他修什么。

完全同意此观点

网友(2013-07-27):
你这是网线,我试过电话线的。本来电话线是由我布好的,后来他们要移位置,就剪断再接好,居然还用水泥压着,结果湿汽大,电话线短路,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