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通过,跑3D出现奇怪现象

楼主(2012-04-26):
铭喧7300GT  128M。满天星,换完显存MATS7测试通过。画面正常显示。跑3DMARK 的时候画面大部分正常,出现一些像碎片一样的图象。原来的显存是K4J55323QG-BC14   全部换上K4J52324QH-HJ1A(坏GPU的9800GT上面拆的)。是显存换得不对还是怎么样呢?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换的显存容量更大,速度更快,应该没有问题。花屏另有原因。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换芯片的原因吧;也许有别的可能啊:但是偶觉得不管是换什么芯片,都要对它的引脚定义了解,还有最好是同型号对换啊!

最好是同型号对换,这句对

网友:
坏9800这样给你糟蹋??,你要的显存我有,送你。9800gt卖我。让他复活。

网友:
同型号的。显存基本都是满天星的卡才有的,7300。或者7600,显存脚位定义不一样,能正常显示吗?看电影没有什么问题,游戏没有打过,不知道得不得,改天下个游戏试好了告诉你们

网友(2012-05-26):
一看就知道是三星的显存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只要刷上个7300gt 256m 128bit的bios,还有把显存频率降到600即可解决